华硕 X541SA 我找到这个点位图 但是打不开 这是新机器 的

楼主(2018-11-01):
华硕 X541SA 我找到这个点位图 但是打不开 这是新机器的 BoardViewer PCBRepairTool 华硕TSICT点位图阅读器 这三个软件都试过打不开  各位大哥们用什么软件找开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sus

网友A:
BoardViewer  这个可有打开的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就是用这个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ardViewer  这个可有打开的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就是用这个打开的

打开报错的  你能把你的软件上传下吗?

网友:
这个厉害,流明学习! !!666,双击

网友:
添加不了点位图吗  好像传不上来

网友:
发一个点位给我邮箱,我就告诉你怎么打开,yqg_81758888@126.com

网友:
这三个都打不开,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导致

网友:
用BoardViewer可以打开,我下载了你的点位图试了,可以的

网友B:
BoardViewer,好用靠谱

网友:
这个通用点位图是中文的吗?

网友:
用通用的,可以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ardViewer,好用靠谱

那个点位好用靠谱,但不知元件阻值大小

网友:
可以打开的,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点位好用靠谱,但不知元件阻值大小

是不是就没有?听说现在点位有的只有连线和位置 没有值,找料板对比吧

网友:
选gip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