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3d39a6000i液晶电视开机出现LOGO后黑屏升级维修一例

楼主(2018-11-01):
长虹3d39a6000i液晶电视开机出现LOGO后黑屏升级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长虹3d39a6000i

  过程现象:液晶电视开机出现LOGO后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长虹3d39a6000i故障机,故障是液晶电视开机出现LOGO后黑屏,其实是屏幕无字符有背光,待机指示灯亮,正常电视机开机后待机指示灯是不亮的,怀疑数据出错。

  这种LM38I机芯的长虹电视机几年前修过,当时是优盘强制升级OK,当时那台电视机是50寸的,是将下载的数据拷入优盘,开机后电视机就自动升级了,由于原来数据我有,于是下载升级,结果无法成功。

  于是怀疑我的数据出错,结果又下来多股多个数据,其中还有和我的机器一样的,结果还是无法升级,后来终于找到这种机器升级方法了,就用我下的相同机型升级包,升级后电视机修复。

  方法是:第一把下载的升级包里面两个文件,一个是UPGRADE-LCD-M8.PKG,还有一个是UPGRADG-LCD-T8.PKG复制到格式化后的优盘【当然优盘容量要够】;

  第二步将这个优盘插在电视机上面,然后手按住电视机面板按键一是待机键二是频道加键,两个同时按住开启电视机总电源,这样电视机就开始升级了,待电视机重启后就搞定了。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跟手机刷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