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ipxsb rev1.03 主板bios及跳线功能

楼主(2018-11-01):
如题,求海尔ipxsb rev1.03 主板bios,25q64,求rom_recovery跳线功能,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期待大师相助,谢谢!
字数补丁,,,,,,,,,,,,,

网友:
现在启动约30秒五声响然后没有反应不亮屏,但过后板载蜂鸣器有持续的很小的嘶嘶杂音,不断电不亮屏...搞的一头雾水
期待大师相助...

网友:
内存卡打总线阻值,CPU假负载测试时钟复位及各电源都没能发现问题

网友:
大师 指点指点指点指点 啦啦啦啦

网友:
谢谢帮顶,期待大师相助,谢谢........

网友A:
BIOS刷了看看,我有一块刷了一下就亮了.搜下论坛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看看,我有一块刷了一下就亮了.搜下论坛有bios.

谢谢回复,没有权限搜索,麻烦有权限的大师帮转一个,谢谢了!

网友B:
谢谢大家,终于搞定了,pe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终于搞定了,pe测试中

h61主板bios很容易出错,本机写入正确的bios文件后即可开机,但重启后就死活点不亮,重新校验25q64,200h发生变化,没有更换芯片应急改了下外围才算搞定,涨姿势了
看图,还没洗版,哈哈...
本想上传一下正确bios文件,不知道手机版如何上传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