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 (板号X550JX VER:2.1)不显示

楼主(2018-11-01):
客户从外地发过来的一台华硕FX50J,故障描述是开机无显示,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发过来修一下,先接可调发现电流有跳变但是就是不显示,最后电流停在1.5A左右不动,先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的情况,静态测量各电感无短路,裸板加电测试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怀疑BIOS问题,从网上下载不行,在某宝买了一个也不行,确定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现在没有头绪了,请修过类似故障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估计CPU坏的,情况比较多。 这机器

网友:
外接看看有没有,有示波器看看跑马跑完了没有?

网友:
那既然都跑码了,外接有没有反应,或者查查屏接口附近电路

网友:
键盘的反应是什么,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吗

网友:
不用看了cpu挂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读内存了没,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明天去了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暗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暗屏
,,,,,,,,,,,,,,,,,,,,,,,,

没有显示,键盘也不受控,怀疑CPU的问题,但是CPU价格太高了。

网友:
cpu  故障    我碰到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