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指点。7p语音备忘录里面录音灰色,

楼主(2018-11-01):
求大神指点。新手才学习3个月。最近遇到一个7p录音灰色,通话又正常,相机前后黑屏。测摄像头阻值都有,供电1.8   3.0都正常,就是有一路2.8只有2.2v,不知道是不是这一路影响。闪光灯也不亮。

网友A:
大音频底脚断线。通病。

网友B:
录音排除外配就是大音频可能性最大。相机,电压不够,要么LDO管坏了,或者借3V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音频底脚断线。通病。

谢谢大神。等下才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音排除外配就是大音频可能性最大。相机,电压不够,要么LDO管坏了,或者借3V过去看看。

嗯回头再试试,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