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4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8-11-01):
同行电脑店送来一块MS-7514主板,P43独立板,外观非常漂亮。 网上查二手价,居然要160RMB。双桥的。高档散热垫。
故障为不亮机,上诊断卡不跑码,长按开关建可以关机。断定桥没问题。。
经常测量电压,发现北桥无供电。。
找到图纸后,北桥供电1.1V,电压管理芯片是小24脚。测量20脚,VCC12 12V, 14脚 EN 0V。
芯片没有开启,查启动信号,看电路图因该是6脚REFIN ,测量只有0.56V。
这电压,第一感觉过低,应该达不到信号高电平,主板自动检测为低电平,为无效信号。
差来源,信号来自,8脚基准芯片第六脚。
测量U18,1脚5V,8脚0.56V,7脚1.5V。其他都为0V
8脚EN也是0.56,应该也是无效开启信号。
差来源,来自12V上拉。测试R306左边有12V。
到这里,判断是电阻变大开路。。
断电关机后,在线测量R306,有10K左右。红黑表笔兑换测也一样。。。一点参考价值也没有。。。。。。。。。。。
到此陷入沉思中。。。。。。。。。。。
万事都有难的时候,经过反复测量。当再次测量U18EN脚,或则测R306,R297交接点的时候,发现主板自动重启以一下。。
自动重启一下,,,,这个很关键哦。。。
原来重启是主板自动复位,开始跑马。。
开始跑马了,还修个屁毛了。一下就断定是虚焊。直接加焊U18 R306。
打完招式,收工收钱。。

网友:
恩,U18这个开启信号至少要有1V
0.56确实低了,修得不错,老司机啊。

网友:
修主板的高手,向高手学习!!!!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分析很好  老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