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笔记本CPU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8-11-01):
这个笔记本原来是CPU供电芯片ISL95855烧了,换了一个后正常了一段时间,现在能开机,不过入系统会蓝屏,连PE都不能进入,显波器测VCC CORE供电 PL4输入端波形不正常,对应95855 26脚PWM2_A输出的信号也不正常,芯片换个过几个,外围电阻也查了几遍,还是一样的问题,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我建议把你的示波器背光换了

网友A:
这种现象基本就是cpu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u的概率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基本就是cpu坏了

谢谢楼上的两位,CPU试过烧MOS管,19V直冲CPU,不过还能开机,估计核心受损了

网友:
楼主 图纸可以传一下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