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座测到阻值偏大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11-01):
6s电池座275那个点位测到的实际阻值有400多一点。另一个400多的阻值正常,现在加电打表。然后测到相连的阻值也是偏高了好多。请问阻值偏高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1000多欧姆 到、

网友:
打表是大短啊

网友A:
按你这样说,应该是VCC_MIAN短路,测电池座是测不出来的。送钱的故障。烧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样说,应该是VCC_MIAN短路,测电池座是测不出来的。送钱的故障。烧机吧。

但是测到电池座的阻值不对,不应该先排查batt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