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85 killer 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8-11-01):
华擎 b85 killer 开机反复重启 无复位 之前是南桥换了就好了 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此机有通病吗
通病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你刷下bios

网友:
换南桥了不刷BIOS的吗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上次就是这样换电池好的!

网友:
上次就是这样换电池好的 s可以试试

网友:
各种电压都正常吧,这个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