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81M主板

楼主(2018-11-01):
LENOVO IH81M主板,原装机主板,开始是不触发,后来清了一下COMS,可触发,全板有电压,但不跑马。量COMS2脚下电压只有0.1V。查图跑去PCH。量电阻,只有数欧。问下大神们是否PCH坏了。无得修。有图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PCH把3V拉低了。

网友:
用可调烧一下知道啦,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把微短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