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C不开机

楼主(2018-11-01):
上电0.9 集显供电没有  南桥  BIOS  CPU都更换过  不行 有遇到的师兄吗

网友:
这款机子,我遇到很多了,集显供电要过了内存才有,基本可以确定是板载内存问题,要么屏蔽它加内存条,或者找找可以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要么就更换内存颗粒,八成可以修好

网友:
应该是内存都没有过呢,,,,,,,,,,,,

网友:
师兄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