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2018-11-01):
基地买的CF-350T。以前设置过密码。现在忘了。要怎么找回啊。曲线改不了。

网友A:
电池取下短路,好像就没有了,要从新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取下短路,好像就没有了,要从新设

  拆掉电池 短接。  要重新设置曲线还是设置系统里面的参数?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