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VZ249N MCU程序 ?

楼主(2018-11-01):
显示器是不通电,拆开后,发现5V 3.3V  1.2V 都正常,开关也有3.3V 按下有反应……就是不开机……TB上百度上全换遍都没有程序 ,所以我把我原来的程序发上来,如果有人遇到 我这种机器,可以刷 一下我们程序试试看,是不是好的…请大家求证……

VZ249N .rar

网友:
哥有没有VX239D的呢????????????

网友:
你把板号一起发上来啊,或者拍个图

网友A(2019-05-06):
我刷了你的程序也是不开机  我机器型号是华硕VZ229主板驱动板0171-2271-6303屏LM215WF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你的程序也是不开机  我机器型号是华硕VZ229主板驱动板0171-2271-6303屏LM215WF3

我的是VZ249N   你是VZ229  不一样

网友A:
但是版号一样的我查了一下刷了确实是不开机我的可以开机就是没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版号一样的我查了一下刷了确实是不开机我的可以开机就是没有字

好的,谢谢你,证明确实程序是坏的,客户自己拿走显示器了,不修了。

网友(2019-08-14):
刷了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