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CS 编程器烧录25Q64报错

楼主(2018-11-01):
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TL866CS编程器 我烧录winbond25Q64fv 的芯片  检验后总提示错误 CONFIG:0x000001  如下图提示,还上传我烧录之前的配置 。熟悉的兄弟帮我看看是不是哪里需要调试 谢谢

网友A:
我也用这个编程器,看着没有什么问题,换一个芯片试下,对了,这个编程器可以改866a了,我已经改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这编程器不行,,,,,,。。。。。。。。。。。

网友:
试下换个存储芯片或者换个插口...不行就编程器坏

网友B:
我以前用这个编程器看出现这个问题  换芯片就好了!后来直接换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个编程器,看着没有什么问题,换一个芯片试下,对了,这个编程器可以改866a了,我已经改了,感觉还 ...

怎么改?

网友:
左下角的编程后效验对号去掉就行了    不影响使用

网友:
编程效验的勾去掉就好!我也是同款机器,其实你出现这样的提示也已经刷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这个编程器看出现这个问题  换芯片就好了!后来直接换编程器了!

正确,我之前也是旧编程器出这现象,后来买了个866PLUS升级版,不会出现这现象,读写的又快。

网友:
一般是没接触好的原因,我也是用这个的,偶尔会这样,芯片洗刷刷再来一次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个编程器,看着没有什么问题,换一个芯片试下,对了,这个编程器可以改866a了,我已经改了,感觉还 ...

怎么改的,麻烦说说吧,谢谢。。。。。。。。。。。。。。。

网友:
天隆数据恢复中心

网友:
我也同问怎么改a

网友:
会不会芯片本身问题啊

网友:
经验总结,在写FV芯片时,要把STATUS REG前面的钩去掉。

网友:
要把STATUS REG前面的钩去掉。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换一个同型号芯片试一试

网友:
百度tl886cs升级tl866a就能找到,你要是升级的话我有包和升级说明。

网友:
我没有权限,不能上传附件

网友:
http://www.diybcq.com/thread-141220-1-1.html

网友A:
上面的网站是改的方法,我是改装完了,如果手里有tl866CS的朋友可以改下,很简单,如果要买新的编程器的话,还是rt809好

网友A:
http://www.diybcq.com/thread-141220-1-1.html这个网站有软件和说明,我没有权限不能上传附件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有问题吧,编程器很少出问题啊

网友:
这芯片是不是1.8V供电的?有些1.8V的不能刷,这个芯片应该是带OT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iybcq.com/thread-141220-1-1.html这个网站有软件和说明,我没有权限不能上传附件

好的谢谢

网友C:
接触不好我遇到过,洗下针脚就好了。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网站是改的方法,我是改装完了,如果手里有tl866CS的朋友可以改下,很简单,如果要买新的编程器的话, ...

正好我手里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好我遇到过,洗下针脚就好了。您试下,

键盘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iybcq.com/thread-141220-1-1.html这个网站有软件和说明,我没有权限不能上传附件

加个V兄弟1538608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