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60 版号LA-D821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1-01):
DELL 14-7460 板号:LA-D821P 开机不显   这机器最开始拿过来是不触发  我拆开把CMOS电池扣下来重新插进去就可以开机 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  风扇狂转指示灯三黄一白的闪烁,刷过论坛上所有所谓好的BIOS,都没用,故障依旧,有哪位大师遇到此故障过,能否指导一下,小弟在此感谢各位同仁,可与我VX17715525222联系.解决之后会给相应的报酬!

网友A:
还是 BIOS 不对  !!!!!!!!!!!!!!!!!

网友B:
淘宝去买个程序去刷吧。。。。。。。。。。。。。。。。。。。。。。。。。。。。。。。。。。。。。。。。

网友C:
从问题来看,依然是BIOS故障,考虑是否BIOS加密了

网友D:
BIOS芯片有木有换过

网友E:
会不会是bios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F:
我做多刷上三个BIOS故障一模一样的话就不会去考虑BIOS问题了

网友G:
官网看看有没有bios,有些可以直接用,有些需要分离合成。

网友H:
这个机器右边是不是有个小板,还有要连接排线,把连接排线重新拔插下,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I:
刷多几个程序....

网友J: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K:
这机器,现在电流跑多少呀,,,,,,,,,,

网友L:
去淘宝上买一个试试,把版本发给他们—.BIOS 可以性很大哦

网友:
这种新主板不好说  不过首先要排除BIOS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偶遇偶遇,纯属意外,一堆机还不去修!

网友N:
如果刷几个BIOS 都是一样的 那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 BIOS 不对  !!!!!!!!!!!!!!!!!

bios 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去买个程序去刷吧。。。。。。。。。。。。。。。。。。。。。。。。。。。。。。。。。。。。。。。。

没用哦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问题来看,依然是BIOS故障,考虑是否BIOS加密了

可能性不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有木有换过

没有换过,刷程序也不报错啊,芯片应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bios电压有问题呢

电压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做多刷上三个BIOS故障一模一样的话就不会去考虑BIOS问题了

这个到也是,可是他们都说bios,我看论坛也有跟我一样的问题,也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官网看看有没有bios,有些可以直接用,有些需要分离合成。

ok。谢谢提议,我去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右边是不是有个小板,还有要连接排线,把连接排线重新拔插下,可能有惊喜哦

是有个小板,我拔过了,小板上面有coms电池,。未有什么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多几个程序....

已经刷了很多了。    暂时不考虑biosl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器,现在电流跑多少呀,,,,,,,,,,

电流0.65-0.87-0.95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去淘宝上买一个试试,把版本发给他们—.BIOS 可以性很大哦

不行哦,已经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刷几个BIOS 都是一样的 那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

是的,已经没有考虑biosl

网友:
这机器刷了BIOS后,要多开好几次才正常。有次我都开了十几次才正常显示

网友:
这机子   刷完BIOS  要重启2次才亮机的    风扇狂转你可以按FN  加  X

网友(点评):
小光哥哥,为啥要按Fn+X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偶遇偶遇,纯属意外,一堆机还不去修!

大哥。。。。。。。。久仰。。。。。

网友:
程序不对的话怎么弄也是不行的、、、、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一试新换的ME的 BIOS 或者换过新的BIOS主程序试一试。或者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一定要一模一样的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有个小板,我拔过了,小板上面有coms电池,。未有什么惊喜

有个排线,拔掉重新插上看下。。。。。。。。。。。。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是否有通病

网友:
主板南桥问题   干南桥

网友:
能开机的话进系统  下载官网BIOS  系统里刷。

网友(2018-12-07):
这种情况把原备份的BIOS 刷回去有惊喜,本人对这机器绝望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居然可以了,无解 客户机器是摔的,换屏换壳的,没有换之前是亮机的 ,不然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