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高手教你怎么找回来!

楼主(2018-11-0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朋友来家里玩,想连接wifi,自己却怎么也想不起wifi密码来。如果你的电脑也已经连接了wifi,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电脑查看wifi密码了……接下来,小编将为大家解决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的问题。

    方式一:通过查看无线属性查询

    1、首先,点击电脑右下角的无线WiFi的图标,选择“打开网络和internet设置”或者选择打开设置,点击“更改适配器选项”

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图1

  2、选中无线网,查看此连接的状态。

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图2

  3、查看无线属性。

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图3

  4、然后选择上方的安全,选中显示字符,无线网密码就能看到了。

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图4

  方式二:通过命令提示符查询

  1、快捷键 win+R 调出运行窗口,输入cmd后确定打开命令提示符

    2、输入 netsh wlan show  profiles name=”xxxx”  key=clear,可以查看无线“xxxx”的相关配置及密码,xxxx就是你要查看的wifi名字。

    3、接着回车运行命令,下拉滚动条到“Security  setting”(安全设置)处,wifi的密码就可以在“Key Content”(关键内容)处查看。

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图5

  你也可以输入 netsh wlan show  profiles ,查看电脑连接过的所有无线网络的密码

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图6

  通过上面两个方式,你知道Wifi密码忘记了怎么办了吧,这样去做我们就可以查看到wifi的密码了,安全又快捷,不需要另外下载软件查看,是不是很方便呢?

网友:
搞定超级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