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公共点没电压

楼主(2018-11-01):
a1707公共点没电压,只有1v  isl9239 20v有了 .cddp 5v也有,其他该查哪里,求解答。,

网友:
图纸在这里.....................

网友:
后面有没知路?看看数据线有没异常,电源没有识别到功率也是不会输出电压的

网友:
还要查哪里呢

网友A:
去看看我的帖子 我刚修好一台,总结了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我的帖子 我刚修好一台,总结了时序

大哥,帮我测下cpu电感和附近那几个电感的阻值,谢谢,感觉cpu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我的帖子 我刚修好一台,总结了时序

还有我的有20v升压,就是公共电只有1.0v电压

网友:
cpu阻值低正常的,你这个公共点修出来应该就好了,查查smc条件吧

网友:
很典型的升降压

网友:
u7000到smc数据线查一下

网友:
没有修到过,不过听说电路很复杂。。。。。。。。

网友B:
公共点没短路的话就查9239的工作条件,再查上面的两个隔离管,9239正常的话gate会有波形,L7030上也会有电压,修过一台L7030那里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没短路的话就查9239的工作条件,再查上面的两个隔离管,9239正常的话gate会有波形,L7030上也会有电 ...

公共点电压有了,13v电压跳变,上电不显示,反复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