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V5 471G 不开机,上电待机电流0.049

楼主(2018-11-01):
          宏基V5  471G   不开机,上电待机电流0.049,偏大。先干桥还是干IO,还是。。。别的问题?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老板   你先大致查一下啊

网友:
找块同样的主板,一样一样的干 干完大的干小的

网友:
待机有点高

网友:
查条件,一步一步查

网友:
查条件,一步一步查

查条件,一步一步查

网友:
上来就要干桥或EC呀,至少也要先查一查呀,,,,,,,,

网友:
上来就要干桥,楼主至少也要先查一查呀

网友:
查待机条件.....刷刷BIOS先..拆机就干桥牛

网友:
你就不知道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上来就要干桥,楼主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网友:
换待机电容,这个电流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好像系统供电不是有轻微的短路,断开后级试下,

网友:
按你这思路 楼主一定是干手机CPU比较6 上来就是干

网友:
具体查下为何待机高 先检测再动手

网友:
都不先检测一下就干IO 和桥  这个。。。。。。。。

网友:
扔鞋决定!

网友:
摸摸哪里发烫

网友:
上来就干桥啊兄弟    三板斧搞一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