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 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8-11-01):
联想T430 笔记本开机掉电 电流到0.7 左右 掉电后无3.5V 电压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过?这种情况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还有就是这款机器容易进水,仔细查查有没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那就是掉电后不能再开机,,,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描述太简单,可能没人能帮到你,像你这种描述只能找通病。

网友:
掉电后不能再开,说明主板有短路(也不一定)。待机电压没有,你不是已经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