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QG不触发简单维修,附上原机备份BIOS

楼主(2018-11-0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型号A555Q的电脑,AMD芯片组,板号X555QG,客户说不开机,拆开一看,进过蟑螂的,,,看机子型号是17年11月的,刚刚过保,,待机0.03按开关没反应,下意识测量开关电压为0V,好吧应该断线了,检查发现开关附近线路发霉,果断飞线开机亮屏。附上亮机图和备份BIOS,绝对亮机,请大家放心下载

X555QG REV 2.0.rar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哦支持一下哦啊啊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应该都是两年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应该都是两年保修吧!

如果是两年保修那客户就不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还有就是客户已经去过售后了

网友B:
上来就要干桥或EC呀,至少也要先查一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来就要干桥或EC呀,至少也要先查一查呀

你这水灌的这么明目张胆吗,我换什么EC桥了

网友:
     路过,顺便瞅一眼,学习学习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不过版号不一样也是断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