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问题

楼主(2018-11-01):
华为荣耀V10插卡没有4G信号,有35MA左右的漏电,这个会不会因功放引起的?V10的4G信号芯片是哪个,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A:
明天看看图纸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看看图纸告诉你

好的,多谢你了。就是不确定哪个是4G,

网友A:
芯片标注,自己看,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标注,自己看,详细的

非常感谢,这样,只要一样样的更换射频那一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