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 3V上管大短

楼主(2018-11-01):
acer s7 3V上管大短。南桥烧了  无线网卡烧了  很多芯片都烧了。图纸点位谁有。或者谁有料板发给我对下。非常感谢

网友:
烧了很多就要考虑换板子了,现在人工值钱,如果研究还行,也难怪现在高手反而没钱挣。

网友:
烧了这么多,又没有图纸,不行就找板吧,,,,,,,,

网友:
没必要修了,烧那么多芯片去换就不值当了。

网友:
建议换板子吧,就算就好了成本也很高,客户也不一定愿意修,而且还有可能有潜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