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30

楼主(2018-11-01):
品牌:联想
型号:E530
故障:开机不显示
维修经过:此机器,三修机。上家没修好,现在故障是触发电流0.30A 不动作,根据第一家描述是可以亮机,只是暗屏。

拆机 ,查版号 ,下图纸,触发电流0.30,确定cpu无电压没工作,好吧,那就先查电源ic NCP6132  工作条件

发现1脚 VCC  电压只有2.8v 偏低 正常应该是5v才对,查电路到u2301 场管5v,控制级无电压,输出电压2.8v,换场管无果,查控制级电路没法查。后看到u2302管电路是一样的。控制级有20v,输出电压3.3v 正常。你就飞线吧

触发 电流上来了 1.2A 左右有跳变。应该亮了 ,接屏不显示黑屏,估计回到了上上加最开始的故障暗屏。
查屏显主板电路正常,拆屏查20v 保险不通 换之
心中暗喜 以为应该可以了 接电源后不触发 待机电路0.04偏高了 拔掉屏线就好了。后查屏上面电压,20v变3v 有短路。拿片新屏测试正常。

那就先排查电容了 先拆一个洛铁旁的这个,也太巧了点吧 拆掉就不短路了 。
通电触发 亮机,维修完毕。这机器修的我胆战心惊的 我的个妈

网友:
一波三折....准备.收银两: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怎么还不好查u2301的控制信号来源,,,。

网友:
原来是暗屏,给上家修的无CPU 供电.就是屏上电路短路,电容惹的祸

网友:
一个暗屏 弄成三修 厉害了

网友:
这完全可以让客户修主板+换屏了。自己还能多出一块屏

网友:
5楼的是JS,哈哈。不过这个费用能收高点,毕竟前面的人没收拾好,给你铺财路了。

网友:
同行的 收不了么钱 这是考验我啊 u2301的控制信号来源 好找 不想找 节约时间

网友:
楼主在同行眼里印象又深了很多。

网友:
最上家修的暗屏查下屏显电路就可以了,无奈没修好。

网友:
大佬 技术真的不错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