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REV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1-01):
今天没啥生意,就修了几块主板有一块有点意思就想发个帖。
主板型号:GA-P61-S3 R2.0
故障:不触发
测量RTCRST 晶振正常,待机3V 3VDUAL 都有,DPWROK RSMRST#都正常 触发电路也OK,下一步桥就该发出SLP_S3给IO了,量SLP_S3在IO 102PIN测到0.99V

明显是不正常的,低了正常是3.3V,终于是确定故障点了。
SLP_S3是被拉低的,先确定是不是IO拉低,挑开IO 102PIN

测量电压

电压还是低的,不是IO问题,那就是别处拉低了S3,看图纸SLP_S3去过的地方一个个排查终于发现猫腻了 拆了Q93这个三极管SLP_S3就恢复正常了

换了Q93三极管还是变回了0.99V 拆了又是3.3V 装上就是不行,不是Q93的问题,但是肯定跟Q93有关系,看图纸 Q93是一个三极管 按三极管的特性来看 B极超过0.6V C E导通 并把B极电压钳位在0.6V,就是说如果Q93 B极直接接SLP_S3的话SLP_S3是会被拉低到0.6V的,那就拆下测量R624阻值

果然不对劲变成零欧了 怪不得S3会被拉低,S3 3.3V电压被Q93拉低 但是Q93没这么大能力拉低到0.6V就拉低至0.99V了

换了R624

再测SLP_S3电压

归位IO

然后就是亮机了。下这个主板的图纸点位 已经没有分了,大家加点分啊

七谨,染年 + 2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好奇怪啊,过了24小时就评不了分了,也太快了,以前我记得别人的都能评分啊,而且你这个怎么弄成自定义评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好奇怪啊,过了24小时就评不了分了,也太快了,以前我记得别人的都能评分啊,而且你这个怎么弄 ...

不懂了刚玩这个论坛不久 很多设置都是默认的,这个帖子我用手机发的 发错了版块 我一般是发认证区的 主板|显卡|服务器维修这里的 这里好少人看。。。

网友:
一个漂亮的分享过程,

网友B:
"挑开IO 102PIN" 这个地方你是用什么工具把引脚挑开的

网友:
不可思议的维修,不可思议的结果,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开IO 102PIN" 这个地方你是用什么工具把引脚挑开的

这个嘛,用风枪吹着再用镊子挑开喽~~

网友:
跟好的案例。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

网友:
谢谢 分享 正好需要 楼主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