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三星BA41-02317A内存贴纸BA92-13929B BIOS

楼主(2018-11-01):
三星BA41-02317A内存贴纸BA92-13929B  BIOS 买的原厂   已测试

网友(2019-09-24):
主板什么故障

网友(2020-04-01):
此BIOS 我测试的结果是开机第一次显示LOGO亮机很快。马上黑了。电流这时候下降到0.2A 等待2秒后然后再次显示LOGO 然后在开始加载显示其他。。。感觉BIOS 有点问题。如果在没有其他BIOS 的情况下只能有用这个了。我再找找,测试了其他的BIOS 还是这个样。各位可能这种BIOS 就这样。所以这BIOS 算是好的

网友(2021-02-19):
我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