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入主板就黑屏

楼主(2018-11-01):
显卡插入主板就黑屏,多插还会引起电器短路跳闸

网友:
你什么都不测量吧,,,,,。。。。。。。

网友:
主板好的就是显卡问题喽,多插是多插几张显卡吗 跳闸是你家里漏电开关跳闸吗,没说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跳闸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吧,不是单单的显卡短路吧?求真相(●)

网友:
显卡能插到机器里面 风扇可以转动   还没有见过能搞的跳闸的,,这情况不会是主机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电源坏了

网友:
什么显卡,卖给我吧,我收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