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槽有两个不识别

楼主(2018-11-01):
主板内存插槽有两个不识别了,就今天下午

少了两个内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信息太少了,两个槽子换过内存来试没有,如果确定是槽子问题,那也要知道是什么系列的主板,同时也要知道是AMD的还是INTEL的等,,,,,

网友:
建议你先洗洗CPU座子内存槽,嚓嚓内存,是intel芯片组的吧?不行修下主板

网友:
建议你测一下内存供电,时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