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卡死,重启

楼主(2018-11-01):
一个主屏幕 连集显,一个辅屏幕连接 独立显卡,当我把窗口 从主屏幕 拖拽到 辅屏幕,就会立即卡死,重启。我这是显卡坏了吗?
显卡

网友:
显卡好坏,可以单独做个系统,安装好驱动,,跑一下3D来测试就行了,,,。

网友:
我感觉像是设置跟驱动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把显卡拔出来,单独用一个主板装系统测试,有没有问题 鲁大师跑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集显独显还能一起使用的吗?我试试看,我上了独显之后集显就停止输出了啊

网友:
你是说一个屏连主板集显,一个连独显?

网友:
什么情况,在哪方面用这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