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上电到0.5非通病维修 (很隐蔽的地方腐蚀.)

楼主(2018-11-01):
型号:联想 Thinkpad E40 intel  独显
故障 :上电到0.5 掉电 无CPU供电
测全板供电,无CPU供电。测CPU供电芯条件
发现VDD电压为0v不正常

发现无5VSUS供电。追查

测PQ66无电压。再测PQ78 3脚有15v.打阻值发现3脚跟PQ66不通了,肯定是断线了。
按道理从这里飞线可以解决。。
但是我观察来观察去,板子没有进水痕迹。心里感觉奇怪,然后跑线。跑到了一个读卡器,卡槽下面,拆槽打开看,进可乐或酱油了。

还好我把这里清理掉。如果我只是飞线的话,说不定过几天,旁边那几根线也腐蚀了,现在把它们全部清理掉。以后可以安心了。
飞好线打上热容胶。。

飞线还完美吧。。。。装机上电,完美点亮。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补的漂亮,看来有时不查下原因还是有隐患的啊。

网友:
卡槽下面的断线有时很隐蔽,,,,,,,,,,,,,,,

网友:
这…太坑了!不过,线补得好!线路跑得也好!

网友:
有资料加上技术查故障就是快

网友:
这种机器最烦了,如果没有查出来,后果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完美修复了隐患,如果只是飞线,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飞的线完美,可乐腐蚀导致断线,电压起不来

网友:
有资料加上技术查故障,有图有真像。

网友:
读卡器多数人不会拆,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这个果然不是通病,进液体就另当别论啦。

网友A:
飞线倒是完美,热熔胶打了就不完美。

网友:
这个厉害、读卡器我从没有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倒是完美,热熔胶打了就不完美。

网友:
我只想说下,要是我一定飞线解决了,还是楼主细心,向你学习,下次一定也要找到源头.

网友:
这线飞的贼拉漂亮,也有耐心,佩服,

网友:
                       好久没有修到这款机器了。。。

网友:
很多进水进到这种地方不好查的,特别是从外面还看不出来的

网友:
死鱼被你捡到了,发财了,天天这样就好了

网友:
补的漂亮看来有时不查下原因还是有隐患

网友B:
修是修好啦,可为何楼主不加以清洗一下呢

网友:
厉害 有图纸就是好  不过现在联想官网也不给提供图纸和bios了   以后新款可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是修好啦,可为何楼主不加以清洗一下呢

已经清洗的很干净了。。。已经清洗的很干净了。。。

网友:
细心细心这地方都能找出来。

网友:
楼主细心 要是我估计拉根线就不管了

网友:
卡槽下面的断线有时很隐蔽....................

网友:
真的很厉害呀,这样有段线真的很难找

网友:
打胶好丑,可以用胶带贴一条两条就行了。

网友:
       仔细观察法 也能发现问题吧!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扎实,手工完美,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隐蔽,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
厉害,这么隐藏都找到了

网友:
这个贴点胶布不就OK了吗 用得着热熔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