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K REV1.01点不亮 维修一例

楼主(2018-11-01):
主板型号B85M-K REV1.01
主板点不亮 无复位无时钟 以下是测量步骤
供电没有问题 VRMPWRGD也没有问题 测量PWROK电压 IO PWROK脚位有电压 但不代表桥就能收到,测量PWROK IO到桥的线路 中间有一个排阻 测量排阻 PWROK通过330排阻到另一边就没了 330排阻开路了,更换 亮机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还没有遇到过io的pwrok到桥开路的案例,下次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网速很慢,编排图片有点乱,将就看吧不改了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歇息学习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板,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你用的华硕点位图软件在哪里下载,我的点位图软件BoardViewer不在图片上显示信号名称

网友:
修到这个机器ddddddds..已经修好...但是有一些怪异的问题...不知道和维修的故障有没有关联

网友:
楼主你用的华硕点位图软件在哪里下载,我的点位图软件BoardViewer不在图片上显示信号名称dddddd

网友:
非常详细,我也有个b85m_k点不亮,但是没有1150的cpu,先收藏等有cpu了再来借鉴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b85m-k也是点不亮,万用表测pcie b9无电压,a13,a14只要0.4v,应该是无复位无时钟,按照你的顺序往下测,一直测到过了排阻仍然是3.3v,请问接下来该测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b85m-k也是点不亮,万用表测pcie b9无电压,a13,a14只要0.4v,应该是无复位无时钟,按照你 ...

量pci-e A11复位测试点,你这个是有时钟了,测量复位啊,无复位测VRMPWRGD

网友:
只要有图纸都是好修,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好帖子。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pci-e A11复位测试点,你这个是有时钟了,测量复位啊,无复位测VRMPWRGD

业余新手,哈哈哈哈哈,我看pcie定义a9是测试复位就以为是复位。a11是有3.3,而且我也按照你的位置,在pwm芯片旁边的三极管位置测试了vrmpwrgd,也有电压,不知道该往下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业余新手,哈哈哈哈哈,我看pcie定义a9是测试复位就以为是复位。a11是有3.3,而且我也按照你的位置,在pw ...

上CPU跑马嘛,上个喇叭听声音啊,喇叭响就是跑马了你LPC数码卡就插上去看看跑什么马,上内存不亮先清理CPU座子和内存槽然后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CPU跑马嘛,上个喇叭听声音啊,喇叭响就是跑马了你LPC数码卡就插上去看看跑什么马,上内存不亮先清理CP ...

没有lpc的诊断卡,上喇叭不响,换了好几个bios都不亮,cpu座针脚是正常的,内存的供电,spd,scl和sda电压也都是正常的,很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