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不开机维修分享

楼主(2018-11-01):
接客户一台小米5,摔后不开机。客户说是充不进电,没电了,所以开不起机。
拿到手机连接电脑没反应,充电没电流。情况是不开机、不连机、不充电,接到可调电源上不短路,开机键有1.8V的开机电压,开机电流表无反应。

以此判断电源IC损坏或虚焊造成的,拆机,取板。
小米5有两个电源IC,U600和U601

显微镜下观察U600,外观有明显损伤,二话不说先换了,U600的型号是pmi8994
换好后装机开机,屏亮了,以为维修到此结束,结果开机到logo处重启了!
由简到难,先怀疑电池座,万用表测得电池一脚BATT_THERM短路,这脚不是负极,不应该短路,看来重启原因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引起的。查电路图,这一路有一个二极管,一个滤波电容。

于是把CR606和C1666拆掉,还是短路,怀疑U600没焊好短路,但不发烫阿,于是仔细理一下电路,发现到U600之前串了一个电阻R612

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个串连电阻上,在图纸上找到R612的位置,再次把主板放到显微镜下观察。

显微镜下看到

应该是装电源IC时吹到旁边的电感了,电感移位和R612碰在一起短路了。风枪吹大电感归位

再测此路已不短路,有540的对地阻值。装机、开机正常进系统了。充电正常也正常了

值此,维修结束,维修此机本来比较简单,但维修过程中的手工和细心很重要,此例是因为不小心造成了二次故障,特分享给大家,谢谢。

网友:
最后多了一张图,不知咋删除,重复了

网友A:
这种电子显微镜个人看着别扭,可能是不习惯吧。不过发案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显微镜个人看着别扭,可能是不习惯吧。不过发案例还是不错的!

各有优缺点吧,电子显微镱清晰度不如光学的好,电子的不伤眼睛

网友B:
厉害了,学习了,还是需要经验,一下就能判断问题所在,太小了,我练习的时手发抖!

网友C:
問題是很多安卓手機沒有圖紙,比較麻煩只能靠觀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学习了,还是需要经验,一下就能判断问题所在,太小了,我练习的时手发抖!

嗯,多练多操作,没有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問題是很多安卓手機沒有圖紙,比較麻煩只能靠觀察了

嗯,慢慢修多了就好点了

网友:
我还没显微镜

网友:
买起,修主板必须的:lol

网友D:
虽然是第二次故障,你还能修好  证明你是大神

网友E:
我这拆装电源芯片三次了,最后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第二次故障,你还能修好  证明你是大神

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拆装电源芯片三次了,最后大短路了

芯片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