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华硕H61维修

楼主(2018-11-01):
客户送修三块华硕H61,都是不亮。  上电测试,发现都不加电。 量待机供电正常,晶体起振, 强制上电发现IO发烫。 换了IO就亮了,再摸 发现声卡也发滊,又把声卡全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换声卡换一个就ok了?今天我换一个声卡换了N个都不行,最后放弃加独立声卡。。。。。

网友(点评):
换了都不行证明不单单是声卡坏了,测外围条件就是

网友:
楼主简单明了,修理迅速,很好很好

网友:
简单明了。看了一下我也会发帖了。5块技嘉主板换桥就好了。

网友:
看到个没吃的玉米棒子!!!!!!!!!!!

网友:
这种烧IO的 一般是电源问题导致的,建议叫客户把电源换掉。

网友:
赞同6楼说的!和客户说下,不换是他的事,过不了多久,IO再坏,客户说你技术不行

网友:
简单明了。看了一下我也会发帖了。

网友:
大哥又发帖子啦,点赞,不过有个问题呦,为什么声卡和IO会坏啊?我修的板子少,没遇到过这种,为什么会烧这两个芯片啊?

网友:
有这事,,每块都烧IO 和声卡?????可能是电源造成的

网友:
最讨厌换这种芯片,容易连锡,大棒子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