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维修 不触发和开机掉电

楼主(2018-11-01):
第一块8H61-M LX3 R2.0 R**.01
待机条件都正常,量开关电压不正常
太低了肯定不触发啦~这个不知道哪里拉低的就排除才知道哪里坏了,

先搞IO 拆了IO测量开关电压

开关正常了,就是IO损坏拉低开关针 更换IO

顺利上电 但是没亮机= 。= 还有问题呐,测量供电都正常没有复位,测量VRMPWRGD没有 VRMPWRGD是PQ39.PQ40两个组合发出的 测PQ40 B极有电压 应导通 但C极却还有5V电压  PQ40坏!这个是通病了 拆拆拆

终于是亮机了啊

第二块GA-H61M-DS2 REV3.0
故障自动上电然后掉电,自动上电属于触发电路故障,先从开关量起

开关电压不正常 这么快就发现问题了= = 这个板子我记得有个通病

就是这个六脚小东东防静电的 遭雷劈过的主板USB用不了(前提桥没坏)这个玩意坏了会导致USB用不了 拆了试试吧
再量开关电压

正常了经验还是很有用的 然后亮机

没分了 大家加点分~~

网友A:
开关针电压,跟这个小六角有关系吗?不是开关针的吗?怎么修到USB上去了

网友:
写得有点乱!排版一下!

网友:
学习了。看大师们休得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电压,跟这个小六角有关系吗?不是开关针的吗?怎么修到USB上去了

这个坏是会导致USB用不了,这里是拉低了开关针,有没有关系看看图纸便知

网友:
xian现在台机板子 真的没心去搞了!

网友:
现在修的最多的主板就这两种主板了,加上映泰 和昂达

网友:
开关针电压,跟这个小六角有关系吗?不是开关针的吗?怎么修到USB上去了

支持 反对

网友B:
请问你这个IO是用风枪直接换的还是用洛铁换的?看上去像没有换一样,技术很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IO是用风枪直接换的还是用洛铁换的?看上去像没有换一样,技术很好呀。

用风枪呀,拆下io焊盘用烙铁焊一遍就好装了。

网友:
主板还是比笔记本容易点,电路还是好搞的.

网友C:
楼主高手啊,行云流水一般,嗖嗖嗖,厉害
第二个案例,你说的USB接口防静电的小六角芯片会导致开关针电压不正常,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没看懂,能解释下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啊,行云流水一般,嗖嗖嗖,厉害
第二个案例,你说的USB接口防静电的小六角芯片会导致开关针电压 ...

对对,第二块是防静电六脚芯片坏拉低了开关针  这个芯片USB接口也有 USB接口的六脚芯片坏了会影响到USB数据线进而导致USB失效,只是说说我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对,第二块是防静电六脚芯片坏拉低了开关针  这个芯片USB接口也有 USB接口的六脚芯片坏了会影响到USB数 ...

你说的防静电小六角芯片的会拉低开关针电压我是没见过啦,哈哈,我只见过和修过SLP_S3#这个信号会被给USB供电用的小6脚芯片拉低,我是小白,见识以后会继续整张,感谢楼主耐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对,第二块是防静电六脚芯片坏拉低了开关针  这个芯片USB接口也有 USB接口的六脚芯片坏了会影响到USB数 ...

楼主我知道用什么华硕点位图软件了,pcbrepair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防静电小六角芯片的会拉低开关针电压我是没见过啦,哈哈,我只见过和修过SLP_S3#这个信号会被给USB ...

拉低SLP_S3的话是USB的5V供电芯片UP7536AMA8的锅,多见于V星 联想主板清华同方的H61也会有,条件正常就拆了试试

网友E:
第二例案子: 你拆的小6脚防大风雷电IC,到底是保护谁的,保护开关针的吗?或是保护USB的,但它们是同一路的? 没图就没方向了, 。照片看这板子好多这元件,你为何偏偏选中她,而不是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例案子: 你拆的小6脚防大风雷电IC,到底是保护谁的,保护开关针的吗?或是保护USB的,但它们是同一路的 ...

开关针和USB都有它啊 坏了USB也是会有影响的,钳位二极管就是小6脚 主要保护开关针和USB数据线避免静电对元件造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例案子: 你拆的小6脚防大风雷电IC,到底是保护谁的,保护开关针的吗?或是保护USB的,但它们是同一路的 ...

其实吧我是修过这种管子坏的,因开关电压低造成自动上电而不是不触发,经验吧

网友:
修到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但是有一些怪异的问题...不知道和维修的故障有没有关联

网友:
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