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81维修

楼主(2018-11-01):
ONDA H81,   实测发现,CPU供电短路。  量三个上管,发现有一个击穿了,就找了一个换上去。 再通电,又短路了。 量下管D极发现对地了。 拆下所有上下管,再量,下管D极还是对地。    拆下供电小电容,不对地了。 换上电容,装上所有上下管,再通电,还是短路。 换了CPU供电芯片,再换了所有的上下管,终于好了。

 会员0元2022-12-2 00:57

网友:
短路还是很好修的,修过这个板复位不跑码难搞。

网友:
电源IC坏了,它驱动的管子会烧掉,,,,,,,,,,

网友:
是不是这种问题都得把供电小芯片什么的一起换掉吗?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希望讲仔细一点更好。

网友:
现在人懒了 台机板子不想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在把短路的那一组上下管换了 就好了

网友:
非常想学习H81的大主板维修,谢谢

网友:
短路的那一组管子都换了,还有芯片也换了,不然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费半天劲,板子也不值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