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七代cpu维修 附维修时序typec接口

楼主(2018-11-01):
机器:A1707
板号:820-00281
先上神器看看电流

电流:0.021,按键触发无反应
拆机测量:type-c只输出5v,升压未完成。
这款机器修的比较多,直接去测ec待机供电有没有出来,因为升压到20v以及到后面公共点产生都需要smc正常工作。
果然,pp3v3_g3h没有出来,查芯片供电开启反馈,开启没出来,继续往前查,开启由充电芯片u7000发出,u7000 isl9239这个BGA芯片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pm_en_p3v3_g3h呢?

①:B5 pin >5v输入 主供电
②:D3 pin >1.26v   适配器检测
③:以上两个条件正常,A2 D2输出5v VDDA VDDP
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满足后,u7000就会输出pm_en_p3v3_g3h开启ec待机
测了一下,所有条件满足,但是开启未发出。直接换充电芯片(此充电芯片算一个通病)

更换后,ec供电出来,20v升压完成,装机收钱

再贴一下我自制的此机时序:Type c 接口 J3300 未升压前 输入5v供电 PP20V_USBC_XB_VBUS  给type-c芯片u3200  CD3215A 供电并且此芯片G1 pin 输出PP3V3_UPC_XB_LDO,PP20V_USBC_XB_VBUS再过f3001到达q3200五脚,由u3200控制导通q3200 使八脚输出 PPDCIN_G3H,PPDCIN_G3H 给充电芯片 u7000 isl9239 B5 脚  P_IN 供电,另一路经分压电阻 r7015 r7016 分压 后1.26v作为 适配器检测信号 输入 isl9239 D3脚 AUX_DET。PPDCIN_G3H过0欧姆电阻 再过三极管D6902给u6903供电,这个供电还去充电芯片u7000 A5脚,u7000得到供电和分压信号后,输出vddp vdda 电压。以上条件满足后,u7000从F2 脚输出 PM_EN_P3V3_G3H ,开启U6903 MAX77596  3v线性 ec 待机电压PP3V3_G3H。ec得到供电和复位后,配置自身脚位。
PP3V3_G3H 又返回给 u7000 F5脚供电并通过r7009作为上拉电阻拉高HPWR_EN_L,充电芯片 输出charger ok 到ec 作为SMC_BC_OK。 EC通过 SMC_DEBUGPRT_RX_L SMC_DEBUGPRT_TX_L两个数据线和u3200交换数据,检测正常后,type c 接口j3300 输出 20v电压,u7000 得到20v电压 ,以及正常的 适配器检测信号,控制q7030 q7040 产生公共点 13v 电压 ,保护隔离完成。
这个是重新制作的时序,相比上一次发的帖子改正了一些错误。
Ps:此贴如果加精,下一贴我会分享一些我修到过的苹果笔记本通病以及暗屏维修经验。谢谢大家支持

 会员1498179300鑫豆2025-3-18 11:08
 会员1218297300鑫豆2024-11-12 17:08
 会员1485760300鑫豆2023-10-26 10:41
 会员6154132元2023-9-22 14:09
 会员10920662元2023-9-20 00:10

网友A:
大哥,牛逼,我的还在搞呢

网友:
肯定加精 我赌两包辣条

网友B:
请问一下看电流的神奇是什么型号的在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
我想知道神器是啥东西!!

网友C:
啥神器,给个提示

网友:
谢谢,还没修过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这么快就修7代了,我这边只有装系统的

网友:
神器是啥

网友:
又一大神诞生了! 支持加精,期待更多精华!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目前还没有修到,你就知道通病了,谢谢

网友:
可以的,技术精。。。。。

网友:
厉害了,这什么神奇,要是用可调成本就降了好多

网友E:
能不能分享下图纸呢 ............

网友:
牛这个机都修了不少。不错先收藏 。

网友:
厉害了,这什么神器

网友:
想知道神器是啥东西!!想知道神器是啥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看电流的神奇是什么型号的在哪里有卖,谢谢!

tb搜  upd003  就能找到了,今天找了一天才看见

网友F:
这就是lz的神器,找了1天,把tb 贴吧翻了一圈才看见,tb搜 Upd003就能找到,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分享下图纸呢 ............

论坛都有,我就不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啥神器,给个提示

upd003 具体型号最好咨询下客服吧 一段接dcin 一头接typec 的

网友:
时序分析的到位了 但是要做好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等等  这样看有点凌乱无序

网友:
这样的贴子我要多看几次。肯定要会用到的。

网友:
技术室真心不错

网友:
本来就是分享帖    为什么要收钱才可以看呢    变相了

网友:
第一次看人修这机器  收益匪浅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过,这种接口我还是见过,之前论坛就有人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目前还没有修到,你就知道通病了,谢谢

苹果六七代的新机器修到几个通病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哥,牛逼,我的还在搞呢

哈哈你的那块板公共点修出来了么

网友:
现在新的升压电路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我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的那块板公共点修出来了么

修出来了,就是供电点不稳定3.3到12v跳变,可以上电不显示,风扇转下停反复掉电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还没修到  学些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出来了,就是供电点不稳定3.3到12v跳变,可以上电不显示,风扇转下停反复掉电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不稳定的话有点不好搞啊,加油,这板能修好一千块钱好收的很

网友:
这是什么???迷你机箱吗   这么看起来那么别扭!

网友:
非常感谢回复,谢谢了!一直想买个type-c的转接头,都没找到。

网友H:
我手上还要三个1707单主板 不会修 老外的主板

网友:
牛逼!这个转换头见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手上还要三个1707单主板 不会修 老外的主板

国内的一般都还在保吧,国外的机器一般没保修或者保修期短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拆机都费劲。

这个拆机第一次我也不没搞懂,上百度查怎么拆的后盖 ,熟练了就好拆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                             我见到过

网友:
这么厉害啊  太牛逼;

网友:
楼主,真是实操出真知啊。不得不佩服从迅维出来的,思路就是强大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个不会修

网友:
这个芯片还是玻璃BGA的

网友:
4-13V来回跳怎么情况,去掉F7000,13V正常了,不跳了。应该是后级短了。,但是用13V烧很正常。怎么找出故障点。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upd003 具体型号最好咨询下客服吧 一段接dcin 一头接typec 的

upd003 具体型号最好咨询下客服吧 一段接dcin 一头接typec 的,我在TB上没找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lz的神器,找了1天,把tb 贴吧翻了一圈才看见,tb搜 Upd003就能找到,不过价格不便宜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卖芯片的都有卖dc转type-c

网友:
现在真的是向手机靠齐了,芯片越来越难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卖芯片的都有卖dc转type-c

dc-转type-c的很多,但是支持pd协议能用于笔记本的就少了

网友K:
这种充电芯片,BGA封装的,有没有试过加焊或重装可以吗?

网友:
这个真正的大神呀 佩服佩服  苹果的 杂个学咯  。 ……

网友:
感谢分享                                        果断收藏了

网友:
那个转接口看电流的哪里买的啊?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老司机!

网友:
这个接口哪里买啊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神器叫什么名字 淘宝有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充电芯片,BGA封装的,有没有试过加焊或重装可以吗?
我之前的一个帖子有兄弟试过加焊好的,这个我试过加焊不行了,从料板拆的芯片重值的

网友:
非常讨厌这种外观的IC芯片,非常不好焊

网友:
在那买的

网友:
一顿操作,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第一眼看着好像真的没看懂,苹果的机器真是高深莫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那个黑色的盒子是什么东东,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好像重来没见过那个黑色的神器,楼主你能介绍一哈吗

网友:
是不是类似诊断卡的东西呀,好像知道哦

网友:
大哥 牛人 这都能搞

网友:
什么神器,哪里买的

网友:
我想知道神器是啥东西!!
我想知道神器是啥东西!!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修苹果了,学习下。。。

网友:
真心感觉论坛的人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这么新的苹果都修到了吗?

网友L:
那个电源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个电源在哪里买的?

淘宝应该有卖,你翻翻前面  看看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

网友:
这么新的都修亚。一般来说还有质保的哟

网友:
这个种新款主板搞cpu搞了后,一次成功打上胶看不出来搞过CPU的   搞太好了同行还说我没有换CPU 是不是修了其它问题,给他气气死还跟我打赌2万块钱硬要说不有搞,后来还是没有过来

网友:
这个芯片有好多是值球,我现在直接TB了,没办法太费事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神器,很好。可以直接看电流了。。。。。。。。。。。。。。。。

网友M:
这么新的本还没有修到过,先收藏下来,修到的时候着重检查此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么新的本还没有修到过,先收藏下来,修到的时候着重检查此处。

这个部分坏的比较多,算是通病了

网友:
修苹果不错,这个能要的起价,普通笔记本现在已经很难收的起高价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值得我们的同学好好学习

网友N:
讲究。。到目前为止还没修道过type-c的电脑。。

网友:
苹果的研究很是透彻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讲究。。到目前为止还没修道过type-c的电脑。。

目前修到的 type c 的 苹果 thinkpad 惠普 戴尔 华硕 小米都是type c 接口的 ,只不过好多在保修之内,今后修到的就多了 两年内的轻薄笔记本基本会统一用这种接口,高端游戏本由于功耗原因目前应该还是原来的接口

网友:
一直想要个这神器,还真有啊,得赶紧买一个去

网友(2018-12-01):
打开图纸找到了CPU供电单元P............

网友:
问下楼主,你说的神器是啥高科技啊

网友:
  谢谢楼主  小白 学习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不会修斯基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E:
楼主聪明绝顶啊  哈哈哈!!!........

我21,头发旺盛,发际线很安全,就是已经有几十根白头发了,呵呵

网友:
是不错的分享  希望共同学习提高
希望多多发帖

网友:
修的不错啊  之前遇到过烧的太厉害没修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启发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经验丰富,看来经常修苹果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修过一个CPU坏的后来 推挤了

网友:
牛啊!  这么新的机器 都能搞的那么顺手

网友:
我想知道神器是啥东西?学习一下,长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出来了,就是供电点不稳定3.3到12v跳变,可以上电不显示,风扇转下停反复掉电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你那台修好了没有,我这台也是,

网友:
               有哪么神吗,几多大洋

网友O:
需要的工具是越来越多了,年龄的增长也慢慢的懒得研究了,不知道有多少同行和我一样的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很少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O:
需要的工具是越来越多了,年龄的增长也慢慢的懒得研究了,不知道有多少同行和我一样的

是啊,以后刷个bios  都难刷,买了新工具过两年又要更新,维修单量少,修复率降低,相对的利润不高,反倒是把卖芯片 配件的养肥了

网友:
楼主腻害,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腻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P:
应该把充电芯片先换掉。在试一试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专业修苹果的吧,看着好老炼。

网友:
引用 网友P:
应该把充电芯片先换掉。在试一试

这个充电芯片运气好可以加焊好的,而且短时间内不会返修的  运气不好就要换,芯片也不便宜呢

网友:
真的不错!!刚刚弄好一个号,是新手,多多逛逛,多多包含,不会,不断的学习。。。。。

网友Q(2019-02-26):
师傅 你小神器那儿搞的 可以分享一下不,感谢感谢

网友:
这是高手 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师傅 你小神器那儿搞的 可以分享一下不,感谢感谢

看那个楼中楼回复,我已经把他置顶了

网友R:
你哪个是什么神奇?????????????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 好久没有看这种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哪个是什么神奇?????????????

看楼中楼啊,我置顶了那个评论了

网友:
神奇哪里有买啊

网友:
清晰易懂,好技术,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给到我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b搜  upd003  就能找到了,今天找了一天才看见

网友:
我是用的市场直接的转接口,可直接接可调电源

网友:
tb搜  upd003  就能找到了,今天找了一天才看见

网友:
刚刚修了个1706,难修,,,,,,,,

网友:
果然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又一大神诞生了! 支持加精,期待更多精华!

网友:
能修这个是真的高手

网友S:
修这机怎么看电流,转接线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这机怎么看电流,转接线怎么做的

请看置顶回复,tb去找这个转接器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机器,谢谢分享,以后遇到有参考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太新了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肯定加精  我赌两包辣条

网友:
修一个收费顶其它的一堆 修有价值的更能体现维修意义

网友:
没修到过,升压电路真的是越来越复杂

网友:
苹果电脑修机图纸挺贵 点位也不好找不错先收藏

网友:
厉害   修平果比较少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深度....  厉害...

网友:
这个时序好像还没见发过  收藏了

网友:
看不到电流总觉的心里没底 这个绝对可以 赞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必须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A1706的TPC接口电压正常 升压不出 基本都是BGA的芯片坏。机器是越来越难修了 哎

网友(2019-03-29):
这个维修实例值得收藏  非常 感谢

网友:
楼主共享精神值得鼓励!论坛需要你这样的大师!精品文章

网友:
这机器都修了 先看看以后遇见了 就好搞了

网友:
刚刚上来,不错,学习了 楼主..........

网友:
这什么神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这年代 修修  苹果本还是能赚点钱的

网友:
修的机器这么高端 技术肯定不错 赚的钱也多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自己的主板也摸出来了谢谢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还可以这样搞的,服你了

网友:
溜达溜达,学习下涨涨经验,..

网友J:
引用 网友F:
tb搜  upd003  就能找到了,今天找了一天才看见

买哪一个款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买哪一个款   我也想买一个

支持20v的那一种,好像90多吧

网友:
牛这个机都修了不少。不错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20v的那一种,好像90多吧

没有90多的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苹果技术真牛B。。。。。。。。。。

网友:
这是修苹果的什么神器,。。。。。。。。。。。。。。

网友:
花钱买买买......多看多学习才能进步不是

网友(2019-04-28):
这个可不是那么搞的,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没修过苹果,表示羡慕大神的技术

网友:
这种芯片好焊吗,是BGA的。......

网友:
这7代苹果难得一见,大师膜拜

网友:
一直在各大论坛找A1707的时序,今天终于找到了。🙏  大神  大神   谢谢   我今天有学到了  祝 大神 生意兴隆

网友:
还没有碰到,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这神器叫啥

网友:
进农村一年半,,一台苹果都没见过,,,完蛋了

网友:
type口的感觉比较难搞,以后会越来越多吧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电流真是低,上次修个华硕的,进水了,洗洗可以上电了,但电流0.12,量供电都出来了,结果接屏一试,量机

网友:
好文章,但是收钱,看啥都呢,不想看了

网友:
都没遇到过7代的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苹果的type-c很特别啊!

网友:
EN  下次遇到一样的问题有可以搞定了
谢谢分享

网友T:
"ec得到供电和复位后,配置自身脚位。"请问下楼主ec的复位是什么时候发出的,看你这时序,ec复位信号是什么情况,何时发出的呢,多多请教下,谢谢。

网友:
不的不佩服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牛

网友:
神器是啥东西 很好奇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T:
"ec得到供电和复位后,配置自身脚位。"请问下楼主ec的复位是什么时候发出的,看你这时序,ec复位信号是什么 ...

笔记本ec复位是延时电路设计,有ec供电之后延时产生复位

网友:
你那神器那里有卖、要多少钱?维修很方便。

网友:
好经验,充电 芯片是 BGA的?????????????????????????

网友U:
新款机型都是5V主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新款机型都是5V主供电的吗

还是20v,只不过要先5v升压上来

网友(2019-07-16):
我现在🤕有一台开机电流一点点。。。没时序不会修了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19-10-16):
那个东西还是很要用的

网友:
这个神器比维修故障更有吸引力

网友(2020-06-09):
高手 加分

网友:
前辈 我想咨询一下 A1707 在纯电池待机的情况下 四个Typc 口的供电电压正常值是多少的范围? 在接入87W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充电电压正常范围又是多少?

网友:
楼主接口哪里买的、。。。。

网友(2020-09-01):
牛逼的大佬

网友:
A1706 四个接口,有两PPDCIN_G3H出来了是5V,两个PPDCIN_G3H没电压,请问一下怎么检测哪一路坏了

网友:
网上买一个转接器

网友(2021-03-07):
不错啊,有图有原理,有步骤啊,感谢学习了,修好一台了

网友(2021-06-23):
请问u5000收到f1脚smc bc acok信号由哪个脚位输出给ec还是我的思路错了,acok信号改名发给ec的,谢谢,感觉u5000是个门芯片,进一个信号就会出一个或多个信号,谢谢

网友:
想知道神器是啥东西

网友(2024-01-07):
另一路经分压电阻 r7015 r7016 分压 后1.26v作为 适配器检测信号,是错误的。正确的是,分压后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