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充电各种ic都换了没解决的看过来

楼主(2018-11-02):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苹果6不充电,电量不准,有时重启
      本人小白,第一次发帖,老师们多指教
      我个人习惯检查尾插座,运气不好阻值正常。想想老师说的,一般换U2能解决,碰碰运气吧,运气真不怎么好,没用。再换充电控制管,还没用……懵逼了……
       灰心啦,冷静想想吧,从头撸撸看,外配,线换了,充电头换了,电池换了,尾插阻值打了正常,对了,还有电池座,量了一下物质也正常啊……
        打算放弃啦,老师说啦,你连电脑我看看,师傅看了一眼,直言你换电池座,我说阻值正常啊,为什么换?感觉师傅又在蒙了……
       不想换,带着一副极不情愿的表情换了,这下把脸都打肿了……
       连电脑显示正在充电,也能充电了,姜还是老的辣,有时候经验就能显灵
       哎,想知道师傅怎么判断的吗?
       连电脑读不到电池数据

网友:
电池无数据,经常遇到的问题,挑一下电池座中间脚,或电池排线座中间脚烫点锡上去,让其和座子接触上就可以了。座子都不用换。

网友:
是电池电压检测脚没接触上吗

网友:
重启,无数据,不充电必然有关联。

网友:
之前有台手机 也是无数据 后来发现问题是电池没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