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指点。为啥我装A8总是装不好噢

楼主(2018-11-02):
A8装了好几次。都是定电流50多。没装上盖。郁闷啊。

网友A:
芯片是否变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否变型。。。。。。。。。。。。。。。。。。。。。。。。。。。。。。。。。。。。。。。。。。

应该没有

网友B:
我这电源芯片装了三次后,大短路了,放一边去了

网友C:
cpu我还是不想动,费力不讨好。关键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D:
不装上盖本来就要定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电源芯片装了三次后,大短路了,放一边去了

一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我还是不想动,费力不讨好。关键修好也不稳定。

就是就是。不好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装上盖本来就要定电流吧

谁说的噢。不装上盖。有上盖电流。一跳一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否变型。。。。。。。。。。。。。。。。。。。。。。。。。。。。。。。。。。。。。。。。。。

好像没怎么变形要说严格一点。应该有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噢。不装上盖。有上盖电流。一跳一跳的

对的,不装硬盘定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不装硬盘定电流

嗯,不换码片,是不是不联机噢

网友:
跟马片没关系

网友:
这样啊,太奇怪了。不装硬盘定50,这个电流应该是正常的。就是不联机。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