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寸超薄LED不显示

楼主(2018-11-02):
今天入手一台三星LED显示器维修,客户说不能显示。试机,开关反应正常,指示灯正常,黑屏不显示。开机状态下强光手电照射屏幕,里面有正常画面,明显是背光不工作,应为灯条或高压板损坏。拆机测试,灯条没问题,重点查恒流板,发现恒流板开关管D极电压为0V,正常应为14V,哪里开路?

发现一个保险电阻R801损坏,正常0欧,实测无穷大,限流损坏,难道那里有短路?查查再说,结果发现C806  电容两端0欧,击穿,这是才是原凶!引起大电流而烧掉了R801,查一下开关管正常,其它也没再发现异常元件,更换R801及C806开机,背光正常点亮,些机修复。

网友A:
R801断了,管子的D极不应当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801断了,管子的D极不应当没有电压的,,,,,

编写有误,应更正为:C806两边电压为0V,不正常,至少为电源电压14Ⅴ。谢谢指正,发贴时弄错了!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上文中‘’开关管D极电压为0V,正常为14V‘’有误,应为:C806正极电压为0V,至少是电源电压14V(忽略二极管压降)。

网友B:
厉害了应该是电阻的问题导致的电容揭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应该是电阻的问题导致的电容揭穿的

应该是电容击穿引起电流增大而烧毁了电阻。

网友:
电容是我最愿意修的了

网友:
上电烧即可

网友:
不用烧,这里只有一个电容,不象笔记本上19V滤波并联了一大堆。

网友:
这个我都修过,电容短路引起14V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