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21触发不显

楼主(2018-11-02):
机器是收来的二手机,刚来的时候可以触发,以为是好的,心想捡到个宝,结果显示屏不显,断电测量各供电正常,cpu和内存供电都有,难道不过内存,拆了在别的机器上试了是好的,接外显也不亮,这下没思路了,拿着板子翻来覆去的看,不知碰到哪里,掉电了,于是再触发,摸到pu4(8223)附近的一个焊点时掉电,这是负责产生3,5伏供电的,于是打3,5伏对地值60多,好像低了吧,量了周边相连电路没有不良的,难道8223坏了?还有bios芯片有人动过,不知后面怎么入手了,请师兄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占楼,师傅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帮你引引,你的机器是AMD 的还是英特的,电流是跑多少。是不是需要全板扫一下,每一处的电感阻值,二级电压的阻值。

网友:
没可调电源,所以不知道电流,除了3,5V电感对地阻值不正常,其他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