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指示灯闪五下白灯二下黄灯 啥意思

楼主(2018-11-02):
戴尔笔记本指示灯闪    五下白灯    二下黄灯   是报什么错呢?有知道的兄弟不?

网友A:
机器亮不。看电流,你纠结灯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亮不。看电流,你纠结灯做什么

                     0.5  不亮   CPU  内存都是板载

网友:
检测不到可用的内存。。。。。。。。。。。。。。。。。。。。。。。。

网友:
内存条检测不到,内存和CPU都有可能坏了。

网友:
你把内存拔掉看看电流跑多少  是否一样

网友:
五白二黄是安装的内存无效

网友:
应当检查内存部分,,,,,,,,,,,,,

网友:
很可能是桥有问题,内存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一般来说可能是内存有问题,刷个BIOS看看吧,不行的话内存就有问题了,CPU也要注意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不行再刷个BIOS咯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只有一组。

网友:
兄弟 把机器型号  写清楚  好点。。。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检测没过。

网友:
看能不能屏蔽板载内存,外接内存试试

网友:
                   最后解决  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