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500E(8R55机芯)电视开机后屏幕很暗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2):
创维42E500E(8R55机芯)电视开机后屏幕很暗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创维42E500E(8R55机芯)

  故障现象:电视开机后屏幕很暗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42E500E(8R55机芯)故障机,故障描述:电视开机后屏幕很暗,本机亮度已调到最高只能看到很暗的画面。

  拆机点灯正常,检查恒流板24V.on/off 3.2V pwr3.2V正常,由于没有查到SSDC2068S的资料只能摸索查找电阻都正常,看来只有电容和SSDC2086S 。由于手上也没有SSDC2086S就只能先查查电容了,当焊下C105电容开机时屏一点也不亮了,C105一头接SSDC2086S的15脚另一头接地,用表测量15脚没有电压但是屏亮了,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就找个头差不多的安上一试正常了亮度还是有点低,再找个大点个头的换上亮度正常了!至此,创维42E500E(8R55机芯)电视开机后屏幕很暗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你为什么要换c105 在电路上给芯片起到什么作用  能不能讲清楚

网友:
肉眼看15脚应该是芯片主供电,是吗楼主

网友:
这种恒流板我都是直接改了,成本也不贵1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