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s2掉电问题 求助

楼主(2018-11-02):
联想ThinkPad s2掉电问题 求助
这个机子不管是插本机   还是 外接    显示LOGO    立马掉电
只要不插显示器 和本机屏幕   不掉电
开机过了LOGO 在插显示器     用多久 都不掉电    就是 不能接屏幕
请问 什么问题      BIOS  刷了 好几个     都不行
我把网上 买的  BIOS    发这里

Lenovo ThinkPad S2_DAOPS8MB8G原厂 .rar

网友:
版号是da0ps8mb8go

网友A:
试一下 刚修的笔记本 logo 掉电  用这个bios就是开机慢 其他都ok

ThinkPad S2 BF DA0PS8MB8G0 REV G 联想.zip

网友:
没有见过这么奇葩的、修好之后说下咋解决的

网友:
摄像头吧

网友:
是不是独显 可以再BIOS 里屏蔽独显试下

网友B:
把买的BIOS和你原机备份的合成也是一样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买的BIOS和你原机备份的合成也是一样的故障吗

跟层主意见一致,用自己的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个THINK 13 的机器版型和你的差不多,小弟刷BIOS的时候一坨锡直接掉在隔离管哪里,上电池掉电修好后充满电后闪屏,

网友:
千奇百怪的故障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 刚修的笔记本 logo 掉电  用这个bios就是开机慢 其他都ok

haode 好的 我试试   谢了

网友:
还有这么奇葩的事情,单独接外接显示器出LOGO也会掉电?

网友:
这板子有独显吗?把独显屏蔽掉用集显显示会怎么样呢?

网友:
这问题还真不好修,单接外接显示都掉,应该是供电不稳吧

网友:
是不是有的供电滤波不好,,,,,,,,,,,

网友:
故障不是常见的,希望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把独显屏蔽掉用集显显示会怎么样呢?

网友:
掉电是比较头疼的。也比较难修。我就最怕掉电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