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 471G 0.5几掉电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8-11-02):
ACER E1 471G 掉电。我想论坛里大把相关的贴子。
习惯性找论坛走捷径。 结果没有一个跟我一样的。
所以我分享出来。只是让大家多一点资料。
图,BIOS 论坛很多就不发。

我的这个故障是  主板上触摸板左键 边上的1.8V 电感边上的 电容坏了。导致1.8V PG 不出来。断开PG 上电正常不掉电。 后级短路 拆了电容就好。

E1 471G 虽然掉电的问题多。走了弯路。大家要注意啊、

网友:
HWPG 死火了???????????????????

网友:
哦原来这样,缺少pg缺少供电掉点也正常,

网友:
一般情况还真不会想到按键板问题

网友:
这也算是歪鸟了

网友:
碰到这机器我是把MOS管PQ14,HWPG的二极管全拆了

网友:
哦原来这样,缺少pg缺少供电掉点也正常

网友:
广达掉电就得查  HWPG

网友:
如果是PG坏应该掉电很快的,楼主好像自己没有说清楚,0.5几掉的过好久才掉,还是秒掉。如果掉得快当然是要看HWPG。

网友:
楼主应该是把外设一样样断开,断到触摸板,就正常了,然后才着手维修触摸板的吧?

网友:
很给力  要是有图片一起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收藏一下,以后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