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Z77主板是否短路问题

楼主(2018-11-02):
PCI-E的B10脚打值只有22,但是通电待机条件下3.3vsb是正常。而且待机条件下桥发烫。能判断是网卡坏还是桥坏?

网友:
待机就发烫就直接换桥吧,不想换就扔了

网友A:
usb测了吗????????????????????????????

网友B:
直接量桥边桥面的电容就知道啦,还有桥有个待机1.05过高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测了吗????????????????????????????

USB对地值500多正常的

网友:
烧鸡      大法

网友:
桥发烫了还怀疑其他干什么,这太直观了呀

网友:
也不一定吧   技嘉的主板我返售后 南桥烫的  我看就换的管子  南桥没都  量下U口是对的

网友:
你量量桥附近的电容 MOS管啊,不一定是桥本身坏

网友C:
待机电压对地阻值22,应当是有短路了,,

网友:
把网卡吹下来,不就能判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压对地阻值22,应当是有短路了,,

如果是短路了,那么待机3.3有没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B10脚是时钟。你先把网卡拆了再打值。如果阻值还这么低的话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量桥边桥面的电容就知道啦,还有桥有个待机1.05过高也会

桥有个1.05的待机电压吗?叫什么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