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一体机 IPP41-HU主板图纸

楼主(2018-11-02):
主板19v正常有,但是短路
想问一下 什么情况下 又有电压 又有短路的? 每个地方都短路(只在加电的情况下短路)有电压,但是蜂鸣档接地也会响
加电主板也没有发烫   对了电脑好像被猫撒过尿  不过没有明显烧毁,只有液体干的痕迹

网友A:
只能说你还不会使用数字表,蜂鸣档会响那没有什么可以说明的,有些表电子在0--120欧姆的时候,蜂鸣响起,你能说是短路了?现在的主板桥,CPU,显卡芯片都是低电压的,所以电阻(用数字表的蜂鸣档(二极管档)量),阻值都是很小的,就欧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还不会使用数字表,蜂鸣档会响那没有什么可以说明的,有些表电子在0--120欧姆的时候,蜂鸣响起,你 ...

你的意思是说:主电源19v有 ,黑笔接地 红笔量主电源 响 是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楼主问的好像不好回答呀,问的不专业,,还要先自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