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充电短路

楼主(2018-11-02):
5520 开始是短路,电容短路,摘了之后上电可以亮机 ,装上电池就短路,保护隔离的管子也没有击穿,也换过了,充电芯片也换过,量得公共点和电池隔离的管子PQ102导通了,G级电压19V ACOFF无电压,求思路

网友A:
pq102没有击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02没有击穿吗,。。。。。。。。

没有击穿,也换过了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使用短路的情况就那几个,充电芯片,隔离管,其他的我还真没见过会造成这种故障的,要么你就顺便把充电上下管也检查一下

网友:
ACOFF是EC控制的吧,没有这个图纸,自己查一下EC条件。

网友:
第一个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19Ⅴ大短,往往引起保护隔离电路中场效应管击穿,造成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共同在机,其它情况还真少见。

网友:
在仔细查查,这样的故障就只会坏那几样东西,充电上管取掉试试

网友:
是不是供电被置高了

网友:
ACOFF无电压,是不是这个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B:
pq102是不是一直都是19v,装不装电池都没变化的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使用短路的情况就那几个,充电芯片,隔离管

网友:
首先把PQ102拆掉   插电看看还短路不   还短 那就重点排查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貌似通病  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02是不是一直都是19v,装不装电池都没变化的

对,控制级一直都是19v

网友C:
搞定了吗   碰到差不多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吗   碰到差不多的问题了。。。。。。。。。。

没嘞,让客户不用电池了

网友:
哈哈哈哈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搞了很久最后发现是隔离电路的P沟道管子上成N沟道的了哈哈哈

网友(2018-12-08):
兄弟,您是不是换错管子了,要换 N沟道的管子才对呢,您不会换成了P 沟道吧?

网友D:
不加适配器ACOFF应该是高电平,PQ113A导通,PQ1113B截止,V1上拉PQ107基级,PQ107导通,放电管PQ102  G级通过PR110接地导通,电池开始放电。楼主说G级19V,这个应该是适配器电压啊,而且G 19v,这个隔离管就不应该导通,当然有适配器电压时,acoff的确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有没有排除 电池自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适配器ACOFF应该是高电平,PQ113A导通,PQ1113B截止,V1上拉PQ107基级,PQ107导通,放电管PQ102  G级通 ...

这段分析透彻,。。。。。字数补丁

网友:
怎么看都是换错管子可能性大点。

网友:
隔离管换了没,换了不行换充电管和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小白 前来学习         没什么经验

网友(2020-04-28):
充电芯片,隔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