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20E LA-7811P 可能是另一通病

楼主(2018-11-02):
看了坛子上好多这款机器的问题,9成没下文。所以发这贴子。给大家参考一下。

接一客户B520E 机器,不带电视板卡的。
故障:不小心倒了,前玻璃开裂。使用几天后不能开机
收机开单后 通电试了一下。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后黑掉,过几秒又亮一下,反复如此。
拆机测阻值全板正常。
上电测电源,显卡,内存,桥供电出了,没有CPU供电。
打开图纸测了下NPC6131

粗测了一下,正常。VR_ON 有了。发出的DR_ON 也有了。

NCP5911 条件也都有。就是没输出了。  这时候去坛子上看了一上,有朋友也说不出CPU电压的,不知道搞好没。看来没便宜捡了。
还得看图
测到+1.8VS 没电,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

找个5930 换掉…………通电,CPU供电出来了。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亮机图

5930还是那么的优秀。

网友:
你修了这样的几台了 怎么说是通病呢

网友:
             联想有些一体机不好修 ,, 看不到电流

网友:
5930在一体机上坏的确实多,估计是功耗太大导致的,笔记本上的很少有坏的

网友A:
5930工作起来很烫,这可能才导致的真正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30工作起来很烫,这可能才导致的真正原因

烫不就是功耗大设计方案有问题通病都是设计缺陷

网友:
这个情况见得少,不敢瞎评论。只是留意下。谢谢楼主

网友:
早已经修过了,这款机子就是爱坏这个电压,而且上次修的是1.8V电压实测有1.6V左右,但是PG没有出来。换之OK,楼主你修到了多少台这种故障?

网友:
好,芯片坏了,找到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