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18-11-02):
华硕b75m-a内存电压偏低,正常的是1.5V,手里这个才1.2V,供电芯片8720换过,求大神指导 这个是芯片上现在的电压 芯片引脚图,,现在插上内存跑码60,不上内存跑22报警

网友:
去检测一下其他电压先吧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华硕要跑码正常才是1.5!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电压稳不稳定,上管会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