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烙铁、风枪拆NEC大电容

楼主(2018-11-02):
NEC大电容大家做维修的应该都不陌生吧,这个东西给我们做维修的挣了不少钱,现在也很少用到了。我看到论坛有人用风枪来拆大电容拆过cpu座子也被吹虚了,或者用烙铁把PCB板搞坏就不亮了,我真觉得可惜。
今天偶尔遇到个老宏基机器有感而发,发个帖子。

发帖之前说下换过多少个NEC大电容,我找了下我的料板10几块才凑齐6个330电容,都给拆干净了。
不废话了,不感慨了,进入主题。以宏基ASPIRE 4736G 为例讲下。 机器型号。
说下故障上电0.4左右不动,以前还会测cpu供电,示波器测波形,现在直接拆机器,拆掉C面直接开干!

准备工具:一字小螺丝刀,一把尖头镊子足够。以前在外面看那些老师傅拆这个大电容感觉多牛逼,又用风枪又用烙铁拆了半天也没拆下来,等自己拆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这样,但是随着拆多了感觉不用烙铁,风枪更好拆。

开干:1.先用一字小螺丝刀把帽子拿掉,随便翘一下就完整的掉了。   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把中间分几层的东西铲掉,注意别碰                到pcb板。
           2.用最尖的镊子一头往上挑焊在焊盘上的东西,等挑起来一头就可以用手撕掉了,很轻松。 这个图还剩一点点,就是这              个方法。
           3.上个都处理完的图。
           4.找了10几个板子凑齐的330电容。 其实4个就够了,因为这个以后可能很少能遇到了,多给两个吧。
           5.换好的效果图。 还好吧?我觉得还可以。
           6.最后直接装机,就是这么自信,一个螺丝不留装好上电,顺利进系统稳定使用。来个亮机图。

不知道发什么东西,而且又没分了,你们看着办吧。我真不是来混分的,编辑这些也花了不少时间,哎。。。好吧。。。。。

网友A:
好办法!我对付确认坏掉的元件也是好不留情,刀砍斧劈

网友B:
感觉这个大电容 笔比电解电容好拆 ,电解电容我直接是把他拆烂 换贴片

网友C:
dinjie电解电容还真的不好拆,又危险!

网友C:
试了下,貌似不行啊,应该没选错,是这种啊!

网友:
好的方法,确实是事半功倍

网友D:
这个电容不是日本货 ,咋这么爱坏

网友E:
我一直都是主板拆下来拆掉CPU在拿风枪拆的啊  看你这说的好像很简单啊C壳拆掉就OK 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
好办法!我对付确认坏掉的元件也是好不留情

网友F:
直接吹就可以了 这个还用发

网友:
一直用手术刀片拆他,很好使的、、、、、、、、、、、

网友:
我拆的时候最下面那层留着直接上锡焊330电容!

网友:
硬扣掉 会不会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不知道的,还是要用热风枪吹罗!

网友G:
正所谓开局一把螺丝刀  装备全靠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所谓开局一把螺丝刀  装备全靠翘

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我对付确认坏掉的元件也是好不留情,刀砍斧劈

最主要不用动烙铁和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大电容 笔比电解电容好拆 ,电解电容我直接是把他拆烂 换贴片

还是要拆的方法你一边烙铁加热一边用镊子戳进去就翘起一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貌似不行啊,应该没选错,是这种啊!

多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njie电解电容还真的不好拆,又危险!

还是要拆的方法你一边烙铁加热一边用镊子戳进去就翘起一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不是日本货 ,咋这么爱坏

坏才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是主板拆下来拆掉CPU在拿风枪拆的啊  看你这说的好像很简单啊C壳拆掉就OK 下次碰到了试试

这种方法事半功倍,你风枪吹万一把cpu座子吹虚了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吹就可以了 这个还用发

你好点把cpu座子吹虚了,再也开不了机器了吧。你是老鸟就别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人才啊······························                               ...

赶紧去加分啊。。。。。。。。。。。。。。。。。

网友J:
YI以前比较多,现在很少碰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YI以前比较多,现在很少碰到这种问题了,

回复之后请帮我也加两分吧,。。。。。。。。。。。

网友K:
一样的方法,前几天居然还有个三星R518给我修,好久没修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样的方法,前几天居然还有个三星R518给我修,好久没修过了。

感慨万千,维修的黄金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主要不用动烙铁和风枪

还是要仔细的,掉铜皮就麻烦了

网友L:
我都是用风枪干的,没用过烙铁,

网友:
先直接暴力破坏,再用烙铁或风枪去除其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都是用风枪干的,没用过烙铁,

给我加分是关键兄弟,用什么都行。

网友:
用开了刃的刮锡刀撬更好弄,螺丝刀点厚。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黑色的盖子扣掉,加两个电容在旁边

网友:
现在还能遇到这机子应该很老了,你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不是日本货 ,咋这么爱坏

谁说日本的东西就不坏了、这个东西前期OK的时间一长就是个烂货nec被骂的不轻

网友:
我拆的原理跟楼主差不多少,先物理拆解,到最后用烙铁清理焊盘的,反正330的电容也要用烙铁,最好是用100W的烙铁,速度快,几乎不变型

网友:
我是一把刀片把灰壳子撬开就开干,那一代的机子还是耐用的杂毛病少。

网友:
以前有时候也是不好拆下来,看到大家都用,螺丝刀或者刀片的,下次又机会我也试试看,估计比烙铁风枪好用(▽)

网友:
楼主的办法看起来不错  下次试试

网友M:
看你们焊的都美观的很  我焊的拿不上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你们焊的都美观的很  我焊的拿不上台面

能用就好啦。。。。。。。。。。。。。。。。。

网友:
最开始我也用风枪吹 加焊膏  半天吹不下来   磨磨唧唧的   埋汰    有一次发现用平头刀片直接就能弄下来  快捷方便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N:
我都是用手术刀插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都是用手术刀插进去

一样的效果,呵呵。。。。。。。。。。。。。。

网友:
黄老师说了:你用6个你这辈子都修不到它了,你懂得

网友O:
我都是直接用手术刀 直接拉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都是直接用手术刀 直接拉起来                                                                        ...

直接拉起来 怎么干都行

网友:
嗯!也的确是一个好的参照方法。又多了一个参照方法了。

网友P: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下次遇到试试。。。。。。。。。。。。

这次就给加分吧,感谢。。。。。。。。。。。。。。。。

网友:
这机器好久没有修到过了,捞钱的好巴西啊

网友Q:
很好,,不焊,,拆电容。。。这种焊电容有难度,,一般我是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好,,不焊,,拆电容。。。这种焊电容有难度,,一般我是接线

加电容会返修。。。。。。。。。。。。。。

网友R:
这种拆法     十个拆下  九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拆法     十个拆下  九个坏

人不行怪方法,为什么别人这样拆不坏???

网友:
直接钳子一下就差不多完事了小细节在处理

网友:
其实大部分都不用拆       一般附近都有位置加2个电容就可以了      大电容只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斜口嵌伺候它就行了,我都是这么干地

网友:
中间那一块铝皮可以不用拆掉的,这样可以用来做地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安全速度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S:
半年没接到本子维修的活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S:
半年没接到本子维修的活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呢

你是转行了吧。。。。。。。。。。

网友T:
这个都不会吧,用风枪吹背面  镊子在前面吧他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都不会吧,用风枪吹背面  镊子在前面吧他抽出来

神回复。。。。。。。。。。。。。。。。。。。

网友U:
用斜口钳有点一点剪掉最快了,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转行了吧。。。。。。。。。。

这个真没有  只是小地方 电脑使用率低  天天搞手机  本来有本子的就少  用的少坏的就少,送修的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用斜口钳有点一点剪掉最快了,我就是这样的

都是好方法,,,,,,,,,,,,,,,,

网友:
温度到了当然能下来,不过这样也担心CPU插槽会受影响

网友:
修这个机子,只要打开键盘就可以修,直接撬掉,然后焊上四个330的,十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