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维修UPS高手吗

楼主(2018-11-02):
今天遇到2个不同型号的UPS,不是以前那种大家伙,是比较新型的UPS,2个UPS 的故障一样,接电源,开开关,无任何反应,所有指示灯都没亮。
拆开UPS,一看没烧的痕迹,也没发现异样,UPS电路比较粗壮,线也横七竖八不好拔插,暂时不动。就直接量电池。
第一个UPS的电池情况是:12V的电池2个,输出应该是24V,但量输出端电压才11.3V,电池应该坏了;第二个UPS 的电池情况是:6V 的电池2个,输出电压0.3V ,电池应该坏了。
  以前修老式的大家伙UPS,电池坏了接电源是开得了UPS,UPS是可以工作的,只是电池充不起电,在停电后UPS就不能给接的设配供电。但我今天遇到的是新型的UPS,比较精致小巧,工作原理应该是有些变化,难道现在的UPS电池有问题就无法开启UPS,UPS的触发电压是电池供给的吗?????
     请修UPS高手师傅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两块电池并联的吧,输出12v正常的吧

网友:
如果怀疑是电池坏引起的不开机,那外挂一个电源模拟一下不就可以确认了吗?